看看我讲座,欢迎讨论

楼主(2016-11-11):
第八讲 进一步了解电机与电调
本节主播通过易懂的说明,让你彻底理解电机和电调的原理。也就知道了为何低速电机省电,电机要和桨匹配等。另介绍了开源电调固件 BLHeli, 它支持若干品牌电调,并能把单向电调变双向。

网友A:
大神 解锁后有一个电机没有怠速 加油就正常转动 这个是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 解锁后有一个电机没有怠速 加油就正常转动 这个是哪里问题

可能是电调游程校准的问题?
你把电机插在另外的电调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电调游程校准的问题?
你把电机插在另外的电调看是否正常。

谢谢 那我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的辛勤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