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转了几圈,怎么没找到关于收放脚架安装教程

楼主(2016-11-11):
转了几圈,没找到相关教程,只能发帖求助各位,我现在用的是飞越收放脚架,pix飞控sbus接R9DS接收机,AT9遥控器
这个控制器

网友:
不是直接接到接收上一个两段开关就控制了?

网友:
pix上输出那端有sbus标识的接口(没反应可以接rc in或者ppm的那个),sbus可以接那边,然后地面站可以设置通道映射,将收放通道信号输出到aux out上,接脚架控制,但是要注意脚架舵机供电,最好单独供电,飞控只负责控制信号。

网友:
接到接收机的一个空闲通道就行  这个通道设置为一个两端开关控制

网友:
接接收机

楼主:
按有几位模友的提到的接到接收机的空余通道,这是最基础的连接方式,虽然厂家在其脚架控制器内设置了所谓的失控保护,本人实际操作过的确是在拔除和接收机的连接时能收回脚架,但最重要的是在飞控失控返航时和遥控器失控(或关控时)是无效的。要命的是yachxc中尉提示的方法,在地面站里设置通道映射,打开aux out的设置,本人是一头雾水,还请yachxc做个实际的指导,谢谢

网友:
flyflag到此一游!~

网友:
同求啊,我也是这个脚架

网友A:
多了那么多重量。飞行时间。整整少了一半。一半不是特殊的。稍微懂的人。不会去用收放脚架。

网友:
旋钮也可以控制 插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了那么多重量。飞行时间。整整少了一半。一半不是特殊的。稍微懂的人。不会去用收放脚架。 ...

对于500轴距以下的小飞机,这些重量当然很可观。
不过对于那些轴距800,带翅膀1米多的大飞机,这点重量就没有很大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