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想买nazalite 选原厂GPS还是非凡G2呢?

楼主(2016-11-11):
G2是M8N 搜星多,怕不稳定,原厂搜星少,但感觉更安全,能给个建议吗泡泡老师!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 dji原厂的GPS也是M8N级别的,如果资金差不多的话还是买原厂的,非凡的用起来也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我用非凡的跟飛友用原廠比較起來,沒什麼問題

网友:
建议原厂的

网友:
原厂是6q

网友:
我在用的一款效果还行,卫星搜得多,两套naza飞控都是兼容GPS

网友:
原厂就好了

网友:
钱多买原厂

网友(2017-06-29):
感觉这个还是需要点运气,毕竟RF类的东西非常讲究做工

网友(2022-11-10):
这帖子太老实,我来赚点积分。
兼容的gps可能会有一点问题。之前用过一个兼容的gps不是非凡的,是别的一个牌子,如果和大疆的iosd mark2一起用会冲突,现象是gps不识别,把iosd去掉就正常。飞控是v2。换成原装gps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