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猛禽390电调须知

楼主(2016-11-11):
正版猛禽390,看图片上第二图FLYCOLOR字母上有五个小原件,上三下二,上面一排的前两个明显变黑。我调了pid也没怎么大调,通电后发现一个电机不转,迅速断电,拆机,手动转电机怎么也转不动,阻力很大,怀疑是电机坏了,拆下电机换了一个电机上去,发现还不转,也是拧不动电机阻力大。我用手摸了摸电调,我靠,烫死了,拿另外两个电调对比了一下,那两个小原件明显变黑。飞机到现在还没上过天,电调就成这样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啊啊

网友:
pid是飞控里的pid?联系客服问问吧

网友:
调PID会烧电调?

网友:
从图片上看好像坏的是电阻

网友A: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不大可能,从山东人那里买的。

网友(2017-03-09):
我们情况差不多   我的也坏了一个   不过不是调pid的时候

网友B:
飞盈佳乐的板子怎么都是黄色PCB,看起来好劣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盈佳乐的板子怎么都是黄色PCB,看起来好劣质啊

质量还行,不耐操,一碰电容容易掉,飞穿越一定要保护好

网友:
并联的电容有两个不行了,只能自己更换了,找有热风机的维修处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