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求助

楼主(2016-11-11):
求图上画圈元件名字   这个元件三脚的    一个继电器功能的板子  那个元件烧了。。   请论坛里大神们帮我解答谢谢啦哈

网友A:
看起来是电容之类的吧,楼主这个板子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电容之类的吧,楼主这个板子是干什么的

接收机控制3s 电源的   类似继电器

网友:
应该是三极管,或者三端稳压,需要外围器件做分析

网友:
看不清线路走线,要是有清晰的电路图或许看的出来是什么

网友:
还不错,但是不认识

网友:
三极管,慢走不送

网友:
三极管或场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