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人求助

楼主(2016-11-11):
我的APM版本3.2 上电以后电调开始报警无油门信号。然后做行程校准,油门最大上电,断电,遥控不动,再上电听到滴滴两声后油门拉到最低,电调123三声后长响一声,此时推油门,电机转动,但是3DR数传无法连接地面站,断电重连,电调又开始报警。重复此现象。刷固件3.15,不报警了,但是地面站首页显示故障保护,显示电池电压为10.6V,于是我在故障保护选项中设置电池电压10V,再测量电池实际电压为12V,上电,依然显示故障保护,无法解锁。再刷回3.2,电调依旧报警。两种现象重复出现。  怎么解决?

网友A:
测量,电压传感器输出电是否为5.3V,测量接收机供电电压是否大于4.8V,测量数传供电电电否大于4.8V。

网友B:
第一  一定要刷3.1.5
第二  电流传感器需要校准
第三  做好各项校准

再有问题 发故障保护设置页 和故障保护提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  一定要刷3.1.5
第二  电流传感器需要校准
第三  做好各项校准

为什么不能刷3.21,求科普,我也刷的3.2没有他的问题,但定点会飘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刷3.21,求科普,我也刷的3.2没有他的问题,但定点会飘走

因为很多模友反应3.2.1有BU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  一定要刷3.1.5
第二  电流传感器需要校准
第三  做好各项校准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压传感器输出电是否为5.3V,测量接收机供电电压是否大于4.8V,测量数传供电电电否大于4.8V。 ...

泡泡老师  我刚测量接收机供电电压4.8V,电调信号线处供电电压为5.0V,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刷3.21,求科普,我也刷的3.2没有他的问题,但定点会飘走

我觉得所谓BUG,就是有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不会,有的机器会,有的机器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压传感器输出电是否为5.3V,测量接收机供电电压是否大于4.8V,测量数传供电电电否大于4.8V。 ...

搞错了 接收机电压是4.6V 是不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