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开了oneshot2015该怎样空翻?是要设置什么参数吗?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6-11-11):
f3飞控开了oneshot2015该怎样空翻?是要设置什么参数吗?请大神指教

网友:
手动模式或者半手动模式下都可以翻

网友A:
横滚俯仰打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滚俯仰打到底

是要飞手动模式模式才可以吗?

网友:
手动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飞手动模式模式才可以吗?

是的,自稳不行

网友:
请Evilangel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
无法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自稳不行

我手动打到低也不会翻只会日地球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动打到低也不会翻只会日地球怎么回事?

要配合油门

网友C:
发个你的参数看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你的参数看看来!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2017-04-15):
引用 网友B:
我手动打到低也不会翻只会日地球怎么回事?

玩的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动打到低也不会翻只会日地球怎么回事?

rate值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