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不解锁飞行模式切换正常,解锁后三个模式不正常。

楼主(2016-11-11):
APM2.8。飞机好几个月没碰了,电脑连好数传。飞机卸桨上电,开始六个模式正常,一切遥控正常,我从新开关了一次遥控后有三个模式不管了,飞机上锁后试遥控那三个模式又管了,但从新解锁后那三个模式还是不管。这什么问题?

网友:
拍段视频吧 你这个有点复杂

网友A:
正常的,到户外收到星就可以切换了

网友B:
没卫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到户外收到星就可以切换了

出外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卫星数

出去试试

网友:
多轴还是固定翼,还是什么机架呢?可以试着把飞控恢复出厂配置。

网友:
外面试试看,固件升级一下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去试试

没卫星解不了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卫星解不了锁

我在室内没有一个星也能解锁。

网友:
可以严格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操作一次。你这应该是模式那个地方设置不对。把固件重新刷,一步一步按照视频里去做。我已成功一次,而且在一只电机转动收到摩擦的情况下强行试飞。试飞成功,各模式正常,降落之后才发现那个电机的电机垫板断了。现在想想都悬,只有3颗电机在空中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