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d接收電壓回傳

楼主(2016-11-12):
R9d接收電壓回傳2015年出廠和2016出廠電壓回傳沒有

R9d接收電壓回

网友:
你的怎么是10.1v      我的5.2v

楼主:
薛福正發表於2016-11-12 10:18
你的怎麼是10.1v我的5.2v

我獨立供電~電壓低10v以下我控設定低電壓警告

网友A:
没有说明白,我就更加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明白,我就更加不明白了。

我的意思是~2016年出產的接收本身的電壓回傳的功能是不是沒有?

网友B:
正常prm-01都会回传电压,和生产日期没关。根据你的描述,可能你的那个电压回传坏了,需要联系我们的售后,进行返厂维修。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prm-01都会回传电压,和生产日期没关。根据你的描述,可能你的那个电压回传坏了,需要联系我们的售后, ...

是R9D接收机本身的電壓回傳,沒有接prm-01的回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R9D接收机本身的電壓回傳,沒有接prm-01的回傳

正常才来说,无论15年还是16年,只要接收机和遥控器对上码,遥控器RX就有电压显示,不显示接收机电压说明接收机有问题需要返厂。 另,你的第二个图,RX是10.1V,R9D的正常工作电压是4.8-10v,已经超出工作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