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naze32 刷完baseflight 在刷回cleanflight 固件不能用

楼主(2016-11-12):
我是穿越250 naze32 10dof 版飞控,刷过一次CF固件,但是不能校准电调行程,就放弃了,但CF固件对于我的富斯9摇控设置的6档开关,调整滑块可以很方便的设置 naze32 刷完baseflight 在刷回cleanflight 固件不能用 飞控,电调,富斯,固件,APM 作者:映像庄园 7943 (PS。前两天BF界面还是个飞机模型,这现在变开成个砖盒子了。。。。。。)
。。,然后刷了BF固件
最新的BF固件是2015-8-27版,正常玩了几天,horioz 地平线模式比angel模式要跟手。,最近给飞控加装了GPS 了  BF固件的6档开关实在不好调
不如CF固件滑块模式直观,因为想刷回CF固件,并找几个低版本的试试,结果不管刷那个CF固件,刷完点连接都是CLI模式,也就是命令行模式,无法进入界面
naze32 刷完baseflight 在刷回cleanflight 固件不能用 飞控,电调,富斯,固件,APM 作者:映像庄园 4838 naze32 刷完baseflight 在刷回cleanflight 固件不能用 飞控,电调,富斯,固件,APM 作者:映像庄园 5881
求助,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之前刷过CF固件,后来刷过BF固件后,就再也进不了CF界面,CF固件也显示刷入成功了。。。。还有进去之后CF固件不能校准电调又是怎么回事。。。

补充一个问题,最近给APM飞控买的M8N GPS 户外搜星最好的时候才13颗星 HDOP 1.6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就连卖家都说正常是15颗吧。 naze32 刷完baseflight 在刷回cleanflight 固件不能用 飞控,电调,富斯,固件,APM 作者:映像庄园 2234 naze32 刷完baseflight 在刷回cleanflight 固件不能用 飞控,电调,富斯,固件,APM 作者:映像庄园 6732 naze32 刷完baseflight 在刷回cleanflight 固件不能用 飞控,电调,富斯,固件,APM 作者:映像庄园 62 naze32 刷完baseflight 在刷回cleanflight 固件不能用 飞控,电调,富斯,固件,APM 作者:映像庄园 48

网友A:
BF最新调参软件版本和固件版本是:

CF最新调参软件版本和固件版本是:

新版BF调参软件可以和CF一样,设置6档飞行模式

楼主:
晕,我用的是baseflight ,看来下错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naze32 只有在baseflight  刷2015-5的固件正常,GPS,电调都正常。。。cleanflight  betaflight 刷完固件都不正常,都不能校准电调,也检测不到GPS,甚至刷他俩最新的固件,都无法校盘罗盘和水平,按钮都是灰色的。是什么原因,校准时电调时,通电,电机总是进入编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最新调参软件版本和固件版本是:

现在的问题是。naze32 只有在baseflight  刷2015-5的固件正常,GPS,电调都正常。。。cleanflight  betaflight 刷完固件都不正常,都不能校准电调,也检测不到GPS,甚至刷他俩最新的固件,都无法校盘罗盘和水平,按钮都是灰色的。是什么原因,校准时电调时,通电,电机总是进入编程模式,是不是因为我的板子太老了。。刷betaflight 刷一个老的固件能校准水平和罗盘,但是校准不了电调,,油门最大,一通电,电机的响声不是校准模式,而是某个编程模式!!!!!GPS也检测不到。。。。。。但刷回baseflight 就一切正常。

网友B:
GPS的问题解决了吗?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的问题解决了吗?楼主

换INAV固件了,,,问了开发者  最新的版本不仅扔掉了GPS,连MAG BARO都扔掉了,为了给GTUNE省空间,,,,,,,,INAV固件是基于CF来的,相对于CF,对GPS有更好的支持,但是昨天刷了试飞了下,太抖了,,只有一组PID,有时间,我把INAV CF两个固件的PID参数对比下,看看能不能稳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INAV固件了,,,问了开发者  最新的版本不仅扔掉了GPS,连MAG BARO都扔掉了,为了给GTUNE省空间,,, ...

那怪GPS能连接,然后没有收到星

网友(2020-06-12):
楼主,问一句,你那个手机地图是怎么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