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3.8-4.2充电容量

楼主(2016-11-12):
前几天买的5200 3S电池 ,今天飞完下来3.8V,用B6充电器充到4.2V为什么才2100左右的电量呢?
各位前辈们说说原因,难道要放电到3.6V吗?

网友:
确定这个准确吗?电池不是缩水的?

网友A:
你放到3.7在充能充4000左右,我自组的5200  3.7开始充能充4000多!看电池回压大不大,大的话电池不行,充不了多少

网友B:
正常,用到3.3才能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到3.7在充能充4000左右,我自组的5200  3.7开始充能充4000多!看电池回压大不大,大的话电池不行,充不 ...

BB响3.7的报警电压,几次下来电压都会回到3.8附近,同样2200MA的电池从3.8左右充电一般充进去800-900左右,3.8到3.7这个电压范围电池容量怎么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用到3.3才能用完,

2216 1250KV电机飞1.5公斤的小胖子,5200 25C的电池 ,我以为这么大的电池飞飞FPV载机压降几乎可以忽略,所以3.7报警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用到3.3才能用完,

而且我用的0.5C(2.6A)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BB响3.7的报警电压,几次下来电压都会回到3.8附近,同样2200MA的电池从3.8左右充电一般充进去800-900左右 ...

锂电池的好处,恒压,4.2的电池电量集中在3.9-3.6之间。电池掉压多少看负载和内阻。

网友C:
如果有回压有0.1V,那就放到3.6V,回压到3.7V再充电试试……

网友:
这个不准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回压有0.1V,那就放到3.6V,回压到3.7V再充电试试……

才飞了25分钟左右,下来电压3.8V

楼主:
有对比的情况下,准不准的无所谓了

网友D:
这个正常的  一般3.8V容量还有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飞了25分钟左右,下来电压3.8V

那还早吧,差上BB,接个灯泡放到3.6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放到3

别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正常的  一般3.8V容量还有一半

试过一次3.6报警,下来后3.68左右,差不多两个月没玩了,飞场跑道窄两边都是水,不敢放到3.6复飞时会没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