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花屏

楼主(2016-11-12):
屏幕没有规律的一段时间就花屏,花屏也就持续一两秒左右。这一般是图传问题吗?怀疑接触不良但不像。也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A:
近距离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距离花吗

对,就在面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在面前

重新对屏

网友B:
频对准了吗?,检查连接线,摄像头和图传的线扭一扭看看有没有中间断了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对准了吗?,检查连接线,摄像头和图传的线扭一扭看看有没有中间断了接触不良…… ...

换AV out2口视频不在花屏,1口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AV out2口视频不在花屏,1口的问题。

图传有两组视频输出?
啥图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有两组视频输出?
啥图传呀?

接收端一般不都有两个AV口

网友:
换个频率接着试一下    如果还有问题  换个图传发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端一般不都有两个AV口

哦,你是独立的那种图传接收机吧……

网友:
应该是频率选择不对

网友:
换频率试试

网友:
我也遇见过 5寸和7寸屏的都断信号,结果2个显示器都换雪花驱动板后不再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AV out2口视频不在花屏,1口的问题。

线路有虚焊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
检查电线,天线,频道,周围干扰。不行 上外面空旷的试试

网友:
可能是电调对发射机有干扰 我见过别人和你差不多的情况。。。

网友:
灰常的不错,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