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云台a10-3h抽风

楼主(2016-11-12):
今天炸了一下机,云台轻微损伤,回来后连上电脑调参,然后过了一会就抽风了,求问

网友:
这种问题 要么拆开看看是不是IMU连接线问题 要么返厂 。。。

网友A:
数据置零重新校准,我的云台都校准三次了,都是小炸后抽风

网友B:
论坛小康会弄这个

网友:
情况不明,决心不要大。

网友:
请俯瞰大地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楼主(2016-12-21):
引用 网友B:
论坛小康会弄这个

哪个小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置零重新校准,我的云台都校准三次了,都是小炸后抽风

试过几次,没用,我怀疑是传感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