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教)APM2.8飞控的扩展LED指示灯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2016-11-12):
这几天入手了一个APM2.8,对泡泡老师教程图例中的LED扩展灯起了兴趣,我也就照着图片用ULN2803做了一个,但是还有些疑问。

APM扩展LED模块

就是照着这个图组装的。

1.怎么会有5根灯带?不是F450的4个机臂上每个一根灯带吗?

2.硬件部分,照着这个图搭起来的电路对吗?(蜂鸣器用了一个5v的,不知道对不对?)

3.调参部分,需要改动哪些参数才能使灯带指示飞机状态?飞控固件需要是哪个版本?

大概就是这些疑问,请玩儿 过的,懂得人一起探讨!

网友(2020-05-28):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2019-04-17):
(求教)APM2.8飞控的扩展LED指示灯功能怎么实现? pixhawk飞控,飞控有哪些,apm飞控,四轴飞控,飞控选择 作者:心魔 4984 (求教)APM2.8飞控的扩展LED指示灯功能怎么实现? pixhawk飞控,飞控有哪些,apm飞控,四轴飞控,飞控选择 作者:心魔 4670 (求教)APM2.8飞控的扩展LED指示灯功能怎么实现? pixhawk飞控,飞控有哪些,apm飞控,四轴飞控,飞控选择 作者:心魔 6071

网友(2018-01-11):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做完一套,有过两天发教程出来

兄弟有教程吗

网友A(2017-05-18):
我刚刚做完一套,有过两天发教程出来

网友(2017-01-28):
虽然没用上,也顶一个

楼主(2016-11-13):
引用 网友B:
1、第二根灯带和BB响同步,
2、应该用12V的BB响
3、可参看以下教程。刷低版本的固件(反正不能用3.21)

哇哇哇,泡泡老师来了,欢迎指教!恩,我现在就把帖子好好看看。

楼主:
好啦,先上床睡觉了!

网友C:
泡泡老师视频上好像有说调参数

网友D:
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里边有说

网友E:
仔细看一下电路 有一根(A5) 是BB响的线哦 其它的看一下APM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视频上好像有说调参数

恩恩,等会我再仔细看看参数。

网友F:
我都做出来了成品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里边有说

恩恩,等会儿 再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一下电路 有一根(A5) 是BB响的线哦 其它的看一下APM的设置

恩,蜂鸣器是5V还是12V的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做出来了成品可以用

我认识你!一看这个网名都这么熟悉,是APM群还是萝莉群里来着,对了,给我讲讲用ULN2803搭的这个电路对吗?具体要怎么弄啊?

网友G:
论坛有资源。

《APM飞控LED模式》手把手教你做LED驱动
http://www.moz8.com/thread-14771-1-1.html

网友H:
好啦,先上床睡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啦,先上床睡觉了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论坛有资源。

《APM飞控LED模式》手把手教你做LED驱动

谢谢,这帖子写的很详细,值得借鉴!

网友B:
1、第二根灯带和BB响同步,
2、应该用12V的BB响
3、可参看以下教程。刷低版本的固件(反正不能用3.21)

APM 专用,多功能LED指示灯转换模块的测试
http://www.moz8.com/thread-36176-1-1.html

网友(2019-04-17):
(求教)APM2.8飞控的扩展LED指示灯功能怎么实现?  作者:心魔 695 (求教)APM2.8飞控的扩展LED指示灯功能怎么实现?  作者:心魔 3109 (求教)APM2.8飞控的扩展LED指示灯功能怎么实现?  作者:心魔 3547

网友:
(求教)APM2.8飞控的扩展LED指示灯功能怎么实现?  作者:心魔 3229 (求教)APM2.8飞控的扩展LED指示灯功能怎么实现?  作者:心魔 5629 (求教)APM2.8飞控的扩展LED指示灯功能怎么实现?  作者:心魔 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