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日志问题

楼主(2016-11-13):
APM2.8重新刷固件后,日志里边电压电流显示都是0,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有电流计6根连接线扯断了,全部直接焊接。会不会是主要原因。连接线某宝有卖吗?关键字是什么?上班中暂时无图.

网友:
继续重刷固件

网友A:
检查焊接的线序有没有错误,检查地面站电压电流检测打开没,选择正确的模块并校准,地面站链接有正确的电压显示但日志没有记录的话,检查日志记录模式,并进行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焊接的线序有没有错误,检查地面站电压电流检测打开没,选择正确的模块并校准,地面站链接有正确的电压 ...

线序没焊错,当时是想拨出来不小心弄断了一条线,然后全扯断了直接对准焊接的。是不是要设置电流计那一项?

网友B:
地面站有的话,那就重刷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有的话,那就重刷飞控

晚上回去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序没焊错,当时是想拨出来不小心弄断了一条线,然后全扯断了直接对准焊接的。是不是要设置电流计那一项 ...

对的,线序没问题就检查电流计设置及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线序没问题就检查电流计设置及校准

我昨天晚上重新校准了,但是没设置电流计。早上飞的时候又抽风了飞不起来,一起飞就翻,也没来的及看日志(要上班,也不大会看)之前也有抽风过,重刷了固件校准后爽飞了好几次。现在重做了反倒飞不起来了,问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