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麻烦泡泡老师给看看,我XROCK 数传 V3改蓝牙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6-11-13):
3DRRadio数传电台V3模块 XROCK 数传 ,,USB那块不好接线

网友A:
数传应该有二块,一块是飞机端一块是电脑端,难到你二块都一样的吗?
正面有USB口,应该是电脑端的,反面那个接口没标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呀,问买家要反面接口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应该有二块,一块是飞机端一块是电脑端,难到你二块都一样的吗?
正面有USB口,应该是电脑端的,反面那 ...

两个数传都一样的,可以互换那种

网友:
设计的真不怎么样,元件要么放一边,要么放两边,一边放几个这么多合理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