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SD00775】大型J-BUG改后推视频更新来乐。

楼主(2016-11-13):
之前做成大大的手抛机了,后来上了后推设备,终于找到时间来试飞了

伟力939的8520减速组,把桨改后推了,然后原来电机要向右边放个2-3度才能直飞的。

网友A:
你把电机朝后装了,桨从电机轴上摘下来反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机朝后装了,桨从电机轴上摘下来反面了吗?

是啊,桨去下来,翻装了,不过要改造一下才能装,详细怎么做的话论坛里面有好多例子的,你找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桨去下来,翻装了,不过要改造一下才能装,详细怎么做的话论坛里面有好多例子的,你找找吧。 ...

反过来装还要改?轴孔两面不一样吗?从机尾方向看,你的桨是顺时针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装还要改?轴孔两面不一样吗?从机尾方向看,你的桨是顺时针转吗?

这套减速组的桨中间轴孔不是圆形的,是半圆半方的,而且配套的齿轮心也是半圆半方的轴套,然后通过齿轮带动轴套再带动桨转,但是桨的另一边就是完全的圆形轴孔,这样如果你把齿轮轴套插进桨孔另一边,就完全是两个分开的零件不能互相嚼劲和带动,而且就算上了热胶,也不能好好的同心,所以需要把齿轮轴套切一小段出来放到桨背面轴孔,剩下的齿轮轴套就套到桨正面轴孔,然后本来的固定场螺丝就从桨背面插进通过那一小段切出来的轴套定位同心,再连通前面的齿轮轴套固定到减速组上,而且要尽量把螺丝顶紧,因为桨现在反过来转方向和螺丝的反方向一样,震动会把螺丝反扭出来飞桨的,顶紧后还要在减速组螺丝位置上点热胶固定螺丝尾部,这样就达到了既同心而且也能不借助其他零件就能自身改装好。【不小心就把教程都出了】

网友B:
别人的帖子 我看一会就闪人 但是你嘛  我坚决掏出心肝顶2下  我是小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的帖子 我看一会就闪人 但是你嘛  我坚决掏出心肝顶2下  我是小布

感谢群友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套减速组的桨中间轴孔不是圆形的,是半圆半方的,而且配套的齿轮心也是半圆半方的轴套,然后通过齿轮带 ...

和我的716不一样,我的都是圆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716不一样,我的都是圆孔

和7MM减速组不是同一个原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7MM减速组不是同一个原理的。

没见过,刚玩这个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哈哈哈

网友:
谢谢,先项了再说!

网友C(2016-12-26):
个人感觉机头轻了,一直在波状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机头轻了,一直在波状飞行。

的确是头轻了,但是已经用1000MAH电池压头也是这样,没有更大的1S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