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堂]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楼主(2016-11-13):
自从董老板那里入手了萝莉控套件之后,就一直在玩口袋控版的萝莉控,这个玩玩还可以,就是飞飞机精度有点太低。看到群里的魔友们很多都拿成品控改成萝莉,我也忍不住啦,在魔友们的推荐下,从咸鱼淘了个精灵2的遥控。

萝莉PCB版口袋控,小巧强大!

精灵2的颜值还可以吧?哈哈,看得我都有点舍不得改了。。。没办法,为了我们的小萝莉,得牺牲它了!
我买的控的型号是DJ6,其实应该买NDJ6或者那个5.8G的,然后有些小问题,后面再说吧。

一.先拆解开了,看看里面的构造!

好像很简单,是不是?买这个2.4G的,我还准备看这个2.4G的模块是不是能够废物利用下。。。结果,查不到资料,没有引脚定义,可惜了,只有天线大概能配合外观用下。。

主板

U上面涂了胶,应该是防破解吧,看不出芯片型号了;PS:上面的这个大的拨动开关得拆下来,一会儿装我们萝莉控的时候能用上,还能保留一点外观。
先把排插什么的都小心点扯下来吧。

二.然后,该准备我们的萝莉套件了。。。MINI萝莉控板子一块(已焊好元件、先刷好程序)、2.4G无线模块一个(耀泽)、B50K旋钮电位器一对(本来要三个,但是发现布局不美观)、电位器帽子一对、单联2档扭子开关3个、杜邦线若干、晶联讯12864显示屏一块、五向开关(带帽子)一对、2.54接线端子若干、3P平衡头胶壳若干、胶带、热熔胶若干。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天线,遥控器,DIY,萝莉控,PCB 作者:iamchenda 1014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天线,遥控器,DIY,萝莉控,PCB 作者:iamchenda 6882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天线,遥控器,DIY,萝莉控,PCB 作者:iamchenda 70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天线,遥控器,DIY,萝莉控,PCB 作者:iamchenda 2569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天线,遥控器,DIY,萝莉控,PCB 作者:iamchenda 762

三.假组下,看看位置如何,再确定各个元件开孔位置。

是不是觉得丑?好吧,我也觉得,后面我参考成品控外观,减少了一个旋钮,把显示屏移到更上的位置去了。请看我的成品图:

四.接下来,准备好铅笔、圆规、三角尺吧!定位之后,老老实实的用开孔器、剪刀、电烙铁、刻刀神马的开干!记得定位一定要准哦,不然就对不起这颜值了。

确定显示屏位置,这里刚刚好,还有挡板!别放倒了!这里画线之后,用一小块PCB板子做直尺,然后烙铁慢慢的在背面画,耐心一点,不然就残了!
左边油门摇杆塑料片是改的油门卡簧,用的是信用卡之类的塑料卡,因为DJ6这个型号没有卡簧,不推荐买这个了,NDJ6和5.8G的都有卡簧。

这是背板第三个两段扭子开关的位置,左手边我还预留了一个。孔位要注意避开面板的右边那个三段开关,如果挤到一块,可能导致完工后面板和背板合不拢。

面板大致开孔位置,注意扭子开关和旋钮开关开孔不要太大,以免影响固定,使用配套垫圈注意正反和多少;下面两个是五向开关的位置,开孔仅比开关上面的圆台大一圈即可,不影响摇杆键帽按键为宜;五向开关可以用PCB板子固定后再粘到面板上面,也可以像我这样直接用热熔胶背面固定;显示屏开孔之后,正面用刻刀小心的刮出倒角来。

六.焊接好引脚,连接好各个元件,摇杆的插接件头子原来好像是1.27的,要改成2.54的平衡头。
测试下。。。。。。哈哈,功能OK。。。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天线,遥控器,DIY,萝莉控,PCB 作者:iamchenda 6660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天线,遥控器,DIY,萝莉控,PCB 作者:iamchenda 6605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天线,遥控器,DIY,萝莉控,PCB 作者:iamchenda 6976

PS:五向开关是个好东西,用两个开关就能代替10个轻触开关,可能有人觉得五向开关引脚不会焊接,下面画个图告诉大家:

接下来,用胶带和热熔胶固定这些线排的位置,将MINI主板固定到壳子上(主板放置位置如有塑料柱,不影响面板固定点可以弄掉),合上面板,固定螺丝就OK啦!

还记得这个开关吗?别忘了!焊好线,拿热熔胶固定下!

第一次开机,记得在设置里面把摇杆校准一下,精灵的这个摇杆比较怪,有点非主流,这个电位器行程比较奇葩。。。总阻值是0-10k欧姆,但是他只能变化范围是4.13-5.8k
中位电阻倒是准。。。。校准打摇杆可能没有示数变化,但是实际是校正了的,不影响使用。

大功告成!感谢王晨谨、萝丽大神,还有群里的魔友提供的帮助!
DIY真是个折腾的事情,不过完成了感觉真棒!土豪可以无视啊,哈哈。

楼主:
好吧,我忘了,,,最后,要用橡皮擦,把线条擦掉,哈哈。。不然太丑!

网友A:
stc单片机,为什么不是stm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单片机,为什么不是stm8

萝丽系列都是STC好像。。。STM8好像是冷血大神他们研究的

网友B:
服了,,大神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天线,遥控器,DIY,萝莉控,PCB 作者:天山一棵松 5450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天线,遥控器,DIY,萝莉控,PCB 作者:天山一棵松 7766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天线,遥控器,DIY,萝莉控,PCB 作者:天山一棵松 42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了,,大神

成神的,我知道有萝丽,冷血,泡泡,浅雪

网友:
同是loli粉

网友C:
遥杆电位器输出不够会造成精度,控制范围,分辨率的损失
对于遥杆电位器有效电压范围窄的两种解决想法---
1.遥杆电位器电源接更高的电压~并抬高单片机gnd脚的电位得到满量程
优点.结构简单
缺点.一旦gnd脚电位抬高电路出问题可能烧毁单片机
2.使用运算放大器组成减法器放大器使输入的窄电压处理到满意的输出幅度
优点.配置灵活
缺点.结构复杂,运放由于受到输出摆幅的影响运放需要较高的电源甚至需要负电源,运放失调电压造成的中点轻微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萝丽系列都是STC好像。。。STM8好像是冷血大神他们研究的

板子上是贴片的stc单片机

网友:
好吧,diy就是大神

网友:
够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是贴片的stc单片机

是的,萝丽基本都是STC,51单片机

网友:
改的挺好

网友D:
楼主你的精灵2摇控花多少钱买的?

网友E:
外壳不便宜吧

网友F:
问一下怎么画线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杆电位器输出不够会造成精度,控制范围,分辨率的损失
对于遥杆电位器有效电压范围窄的两种解决想法---
1. ...

很难实现,只能等萝莉更新A13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精灵2摇控花多少钱买的?

不贵,咸鱼100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不便宜吧

也不是很贵,买mc6会便宜些。不过精灵的摇杆稍微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怎么画线条的

铅笔+尺子+圆规,要稍微软点的尺子,控是曲面

网友: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网友: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作者:lv838999 2640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作者:lv838999 8191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作者:lv838999 4223 我的萝莉控,爆改精灵2遥控器!!!!!  作者:lv838999 8731

网友(2016-12-13):
太强大了吧

网友:
觉得太费事了。。。

网友(2017-09-28):
壳子我已到手,跃跃欲试啦!

网友(2017-12-23):
兄弟,拆下的模块和主板还在吗?

网友(2020-01-16):
用的萝莉啥mini板有pcb文件和所需要零件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