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手F3飞控电机问题

楼主(2016-11-13):
我用的是F3飞控,电机连接方向正确,电调好盈20A,电调油门已经校准,遥控是天地飞9选择固定翼模式,飞机上电解锁后请推油门1号2号4号电机运行正常只有3号电机会最大功率运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飞控问题或者电调问题

网友:
你用手动试试

网友:
电调油门没校准 或者加速度计没校准或者飞机没放平

网友:
校准电调,遥控器油门行程最低设置1000,最高2000,中立点1500,用手动模式推油门再试试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没

网友:
是看电机转动,还是看软件里的滑动条。
如果是看软件里的滑动条,重做水平校准,手动模式解锁再试试。
大家都有这个现象,好象飞起来却没问题。

网友:
或者是检查一下焊接质量问题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固件130版本可以,用140以上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