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有点疑问

楼主(2016-11-13):
今天去拉距无意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本来图传到500米雪花严重  无意中发现只需这样(手扶天线尾部) 图传立马清晰了 手一拿开又雪花严重 最后手扶着天线一直飞到一千米左右 中途手拿开一次立马全屏雪花   发射创兴科600  r832接收  原装棒子天线   什么原理  求大神告知   和我设备一样的同学也可以去试试

网友A:
应该类似接地还是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笑里藏刀到此一游!~

谢谢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类似接地还是什么吧

不懂啊。。。。   等大神回答吧。。。

网友C:
整个人都是天线了

网友D:
不错测试一下

网友E:
类似于地网的功能吧

网友F:
有没有高手来解释一下

网友G:
要不要打赤脚呢??

网友H:
我觉得是天线做的不够精确,人体介入后到了正确的频率了,个人理解。。。。
图传的功率够了,频率差那么一点点。
我之前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是有水波纹,换了一个天线后,好很多。

网友I:
不知道楼主看过那种很老的电视机吗?就是顶上树两根那种伸缩的天线。有时候信号不好,用手扶着,就能看到清晰地画面,原理一样的额、

网友J:
这tm也是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人都是天线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接地气

。。。。。。。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测试一下

和我设备一样的话可以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懂  帮顶

谢谢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于地网的功能吧

  就是不懂才来请教大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高手来解释一下

嗯嗯    我也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要打赤脚呢??

有可能哟   那样更接地气。。。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是天线做的不够精确,人体介入后到了正确的频率了,个人理解。。。。
图传的功率够了,频率差那么一 ...

嗯   什么时候换个天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楼主看过那种很老的电视机吗?就是顶上树两根那种伸缩的天线。有时候信号不好,用手扶着,就能看到清 ...

我知道 可那老电视毕竟是老古董了   现在电子技术这么好  怎么还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  谢谢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N: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谢谢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tm也是蛋疼

唉  何止是蛋疼

网友:
令人蛋疼的现象能不蛋疼么

网友:
多换个地点多测几次,看看结果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 可那老电视毕竟是老古董了   现在电子技术这么好  怎么还那样

不都是波形在传播数据

网友:
不懂帮顶,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下回买二两猪肉挂上,手扶着多累。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等大神回复,对讲机有收音机功能,每次拿着自动收FM信号都很好,手一放开信号就差了很多,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你就换一下天线试一下,看是不是天线自身的问题。天线外壳是塑料的,你摸塑料外壳怎么接地?

网友:
应该是天线不匹配的问题,每根天线都有一个谐振频率,它必须和你的接收频率一致.换根天线试试

网友:
我注意看了你机架上的平板天线,这样放是不合理的,因为平板天线是方向性天线,你把它朝上,你在地上怎么能很好收到信息?你不如把机架上用棒状天线,把这个平板用在你的接受机上,距离会大幅度提升!或者,你把机架上换成蘑菇天线,接收机用平板天线,距离一定会上2km以上.

网友:
很简单,换天线吧

网友(2017-01-04):
感觉有点像小时候看黑白电视时候雪花屏然后调试天线就用手提着不放,那样图像就是正常的一样

网友:
你整个人都成天线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