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cf 解锁后自转

楼主(2016-11-13):
如题求解。已经勾选了解锁电机后不旋转,但解锁后任然自转且无法锁定

已经勾选了解锁电机后不旋转,但解锁后任然自转且无法锁定

楼主:
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

楼主:
还有cf固件接cc3d接线接飞行控制怎么接

网友:
电调行程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A:
请1137923625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1137923625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 ...

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