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cf 解锁自转

楼主(2016-11-13):
如题求解。已经勾选了解锁电机后不旋转,但解锁后任然自转且无法锁定。是不是因为模式没有设置过。接华科尔d10接收机不知道飞行模式怎么接。

网友:
cc3d没有玩过

楼主:
自顶一波,在线等

网友:
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A:
延时上锁时间设置0的问题?这个是指解锁后多少秒内没有动作会自动上锁,设置成0的话不确定是不会自动上锁还是直接上锁。

网友B:
电调模式改一下,在不行就set pwm什么的,手机上的不方便

网友:
校准加速度试试

网友:
D10五通道设置飞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模式改一下,在不行就set pwm什么的,手机上的不方便

怎么改,改成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上锁时间设置0的问题?这个是指解锁后多少秒内没有动作会自动上锁,设置成0的话不确定是不会自动上锁还 ...

之前设置成5的时候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模式改一下,在不行就set pwm什么的,手机上的不方便

怎么改,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上锁时间设置0的问题?这个是指解锁后多少秒内没有动作会自动上锁,设置成0的话不确定是不会自动上锁还 ...

之前是5的时候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是5的时候也一样

接收机通道输入值都是正确的吗?

网友:
水罐到此一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

网友:
那肯定是飞行模式你没有锁定好咯。但是首先你先找到电调的怠速值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