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6S

楼主(2016-11-13):
本人刚用鹰眼6S航拍,拍出来的效果不是很满意,画面色彩的细节不是很清晰请教大家相机要怎么设置才能拍出色彩,阳光强要怎么设置?傍晚要怎么设置?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设置色彩模式,默认模式一般还是有比较高的灰度,需要PR或者达芬奇后期调色,一般快速处理就是高饱和,大对比,高光部分往橙黄色偏移,阴影往蓝青色偏移就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当然这不是觉对的。而且不同的机器偏移量也不同

网友A:
鹰眼6s晚上效果不好,不推荐晚上录,白天就调调亮度吧EV+-,逆光就调暗些,背光中等就行,就是平均测光,点测光我不懂,色彩鲜艳 标准 iso自动auto,自己慢慢摸索喽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这个自己没事倒腾倒腾,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鹰眼6s晚上效果不好,不推荐晚上录,白天就调调亮度吧EV+-,逆光就调暗些,背光中等就行,就是平均测光,点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