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ck刷哪个版本固件

楼主(2016-11-13):
泡泡老师,请问
3.2.1
3.3.3
3.4.1
这三个版本固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泡泡老师忙...

3.2.1老,但是稳定。

3.3.3以上对硬件要求高,体质差的PIX,动不动就报各种er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忙...

3.2.1老,但是稳定。

那新出的3.4.1呢?
3.2.1功能没差异吧?

网友:
这个和电脑软件差不多的,越新的软件,对飞控的处理能力要求越高

网友:
刷老的好

网友B:
问的好  你是用PIXHACK做跟踪天线AT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的好  你是用PIXHACK做跟踪天线ATT吗

不是。。。听说对gps的要求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