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做四轴航拍能飞半小时以下是设备

楼主(2016-11-13):
设备开始筹备了,飞越650机架,郎宇X4110s电机KV400,电池6S8000Am.C25,浆15寸,挂云台,鹰眼S7.图传设备,请问大家这样配置可以吗?能飞多少时间,最好半小时

网友A:
电池怼15000以上
你现在这个我估计就20_25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怼15000以上
你现在这个我估计就20_25这样

谢谢你的回答,关键电池容量加大了越来越重啊!

网友:
可以,我这套动力悬停1小时

网友B:
加云台山狗,全重2.2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云台山狗,全重2.2kg

能飞多少时间?

网友B:
我挂狗飞40-50分钟,不过,续航能力还取决于电机的效率做工以及电池电芯的好坏

网友:
从来没有飞过半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挂狗飞40-50分钟,不过,续航能力还取决于电机的效率做工以及电池电芯的好坏

你是什么配置?能说说配置单吗?

网友:
听说过  18650电池么?
没听过去百度。

网友C:
差不多,我也这个鸡架,装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我也这个鸡架,装机中

能说说你的配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说你的配置吗?

一样的配置,就是你电池用的什么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配置?能说说配置单吗?

和你的配置一样,4108电机,40a电调,8000毫安电池,(自制铝合金鸡架,鸡架重300多克,优点:非常轻,缺点:不可折叠,由于是自制的美观度不高),挂云台和山狗全重2.3kg吧,用APM电流计测试,悬停电流7安,单个电机电流1.7安,理论放电计算:8000毫安的电池=8安时,以8a的电流放电,可以放电1小时,我的四轴悬停电流7a,所以会超过1小时,加上云台,图传用电,总共算9a,但是这只是理论值,8000毫安的电量,你是不可能全不放出来,一般的电池只能放出6000——7000毫安,还有你8000毫安的电池不可能每次充电都充进去8000的电量,可能只会冲进去6000多,总之充放电的能力取决于电池电芯的好坏,所以我的四轴飞40多分钟是有理论依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你的配置一样,4108电机,40a电调,8000毫安电池,(自制铝合金鸡架,鸡架重300多克,优点:非常轻,缺点 ...

飞越机架650,电机x4110s,电调40A,云台飞宇二轴,鹰眼s7,电池容量8000图传设备1W

网友:
起飞重量控制在2.5kg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配置,就是你电池用的什么牌的

自助电池的

网友:
我出零件  好多你这个配置都有  要么    我的配置  伞折690     飓风3508   420kv  1555碳桨     三轴云台   6s一万

网友:
我机子差不多重3 公斤吧  建议上6S一万  8000的话有点不伦不类

网友:
我的680pro和你的配置差不多,电池6s10000悬停28分!如果是四轴30分钟以上因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