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naze32 只有在baseflight 刷2015-5的固件正常

楼主(2016-11-14):
现在的问题是。naze32 只有在baseflight  刷2015-5的固件正常,GPS,电调都正常。。。cleanflight  betaflight 刷完固件都不正常,都不能校准电调,也检测不到GPS,甚至刷他俩最新的固件,都无法校盘罗盘和水平,按钮都是灰色的。是什么原因,校准时电调时,通电,电机总是进入编程模式,是不是因为我的板子太老了。。。。 naze32 只有在baseflight  刷2015-5的固件正常 电机,检测 作者:映像庄园 6043   betaflight 刷一个老的固件能校准水平和罗盘,但是校准不了电调,,油门最大,一通电,电机的响声不是校准模式,而是某个编程模式!!!!!GPS也检测不到。。。。。。但刷回baseflight 就一切正常。

网友:
刷机有风险

网友:
论坛小喇叭到此一游!~

网友:
楼主你要升级上位机软件机没有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需要在通电前短接BOOT ,然后插上USB,CF会自动刷机

网友:
你好楼主!我的问题有点和你类似,我也是NAZE V6版本,我现在的情况是必须刷CF的1.11版本才有GPS卫星信号,也能收到星。但刷其他版本或是CB回事高版本都不能搜星,甚至连GPS的标志都是灰色的,端口和GPS配置都是设置一样的。上位机是最新1.24版本。请大神们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