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推飞翼推力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6-11-14):
求助各位大神,尾推飞翼飞行中不拉杆就低头,重心已调好。电机的推力线应该如何调整?
1、把电机下面的脚垫高,让推力线低于重心。
2、把电机上面的脚垫高,让推力线高于重心。
3、让推力线穿过重心。
以上三种我该如何选哪种进行调整?

网友:
:P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低头严重把下面垫起来,不严重调节电池把重心后移就行

网友B:
首先 飞翼如果不是s翼型 就需要推力线穿过重心后方 提供抬头力矩,如果已经有s翼型 无所谓了 穿过重心。另外关于在重心后多少合适 这和具体设计有关系,需要不断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头严重把下面垫起来,不严重调节电池把重心后移就行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飞翼如果不是s翼型 就需要推力线穿过重心后方 提供抬头力矩,如果已经有s翼型 无所谓了 穿过重心。另 ...

非常感谢,我继续测试去

网友:
我记得以前看到一个帖子说的。。。不过是背推(腰推)机,。,推力线高于重心阻力小,但是低头力矩大。。。。低于重心可以避免低头,不过阻力大,,不适合高速飞。。。。所以多数FPV慢速机型,背推的都选择重心下的。。。。冲浪者电机那么翘,最明显了。。。。。我想,尾推应该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网友:
推力线的延长线穿过重心  把电机屁股抬起来

网友: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