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鹰眼的推荐,6s还是7s

楼主(2016-11-14):
一代的镜头被我弄坏了,打算入个新的,不知道6s好还是7s好,然后,相机的畸变通过设置能消除吗?求助,很犹豫呀,希望用过的模友推荐下

网友A:
设置改不了,可以换无畸变镜头,或者后期,但是前期能解决的千万别留到后期,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改不了,可以换无畸变镜头,或者后期,但是前期能解决的千万别留到后期,很麻烦

设置不是能设置畸变大小吗?

网友:
成像 都差不多吧  只有q6

网友B:
如果只是镜头坏了买一个拧上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镜头坏了买一个拧上就是了……

一代的效果太渣了,,想升级

网友:
新型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