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穿越机顺时针转的桨比逆时针转的桨更容易断?

楼主(2016-11-14):
为何穿越机顺时针转的桨比逆时针转的桨更容易断?

网友:
拿分走人:Q

网友:
你的电机是不是都是正螺纹的?

网友A:
理论上不存在 只能说明质量问题   买好的桨

楼主:
我是kingkong的桨

楼主:
的确都是正螺纹的

楼主:
所以我很蒙逼,一盒用下来正桨全部没了,反桨到还是一大堆

网友:
因为你一侧的转向练的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存在 只能说明质量问题   买好的桨

新手是不是更适合买次的桨  反正都是炸 不如经常换了

请问好的桨多少钱 次的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是不是更适合买次的桨  反正都是炸 不如经常换了

请问好的桨多少钱 次的多少钱啊》?? ...

只要不设桨 安全第一 便宜的桨是可以拿来练习的 但肯定动平衡不好  根部模具可能也没做好 导致容易断  好点的桨会让你的飞行更加稳定  自己取舍  我也没用过太好的  看看别人都用什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是不是更适合买次的桨  反正都是炸 不如经常换了

请问好的桨多少钱 次的多少钱啊》?? ...

我认为 在炸机成本里 桨是最便宜的  不要为省小的炸了大的  还有  在模拟器上建立条件反射了在上真机会省不少钱  当然   模拟器是枯燥的  坚持下去  加油!!!

网友:
因为桨都是一对一对卖的如果桨不是一对一对卖的,很可能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

楼主:
我是一整盒买的

楼主:
还有我是老手……

网友:
貌似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现在用碳纤的三叶桨也是一样

网友:
水罐到此一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