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认识这款双子星,求助

楼主(2016-11-14):
最早的一款双子星,电机2815kv960   好赢铂金30A电调(2S-6S)电池,谁知道这是4S版本的还是6S版本的?能上6S电池吗?

网友A:
不能上。kv太高,要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上。kv太高,要烧

KV值不也不太确定是960只知道是第一批小胖子,高压版的!

网友B:
要是kv500,可以上6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kv500,可以上6s

电机没有标KV值,怎么看出多少KV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没有标KV值,怎么看出多少KV的

上电,再用转速计测量实际转速,可以得出个大概的KV值……

网友:
理论上:转速=kv  ×  电压

网友B:
装个10寸桨上4s电池试试,如果推力不够,那就是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再用转速计测量实际转速,可以得出个大概的KV值……

我去搜搜转速计,看看不行就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10寸桨上4s电池试试,如果推力不够,那就是6s

这也是个发。一会试试

网友:
960kv是4s的吧  不过我的4s版本一直用6s10000在飞 没出过问题

网友:
可以上6S  但是效率不高 很费电。6S用580KV的好,要么就换俩电机

网友D(2017-01-07):
哪里买的 是不是有优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买的 是不是有优惠呀

我也忘了,都好久了,买的时候好像是1千6

网友(2017-03-18):
看着不错,为兄弟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