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th9s和APM2.8四轴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6-11-14):
如题失控保护怎么设置,有谁设置过,烦请告知一下怎么设置,先谢谢了!

网友:
遥控器失控保护,千万别开,要用就用apm失控保护,首先确定你的遥控,关控pwm是否掉下来,飞机不装电池,油门推一半,然后关控观察3通道油门pwm,如果关控不掉,就没办法,如果掉,你看下100%油门pwm是多少,通过微调能降低到100%以下吗?一般来说,富斯的8通接收机可以,换了高频头就不行,可以的话调低在遥控失控保护里面设置,当遥控器没有信号,接收机3通道pwm值低于100%的值,如果换过高频头,另有办法,

网友:
如果换过高频头,不能超过-100%pwm,那么只能失控保护设置成-100%pwm值得,然后最低油门设置成-97%,再校准遥控器,这样,当关控。pwm为-100%触发失控保护,开控,油门为-97%apm最低油门值,这样就能正常使用了,但是记住,设置好以后,重新做一次电调校准最好

网友:
富斯原装接收好像不行,我用的6通的自己改了下,我们一个开关模块检测接收机信号指示灯的电平,没信号灯灭,开关模块切断4个通道输出,灯亮,有信号模块恢复输出,大概几毛钱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