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C3D地面站软件里进行电机调试的时候电机不转

楼主(2016-11-14):
我把这个穿越机都组装好,打开地面软件站进行CC3D的设置的时候,电调控制电机转速那个环节,电机怎么也不转。

我的穿越机

调试电机的时候,输出最大电机都不转

其他电机也是一样,都不转

这是我现在换成的分电板,在调试的时候这个分电板一直在叫,隔一秒滴一下,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

这是我第一个分电板,一个朋友说这个不好,让我换成五合一的分电板

原配四个银燕12A的电调,结果我焊接的时候焊接错了,烧掉一个

一号电机的电调换成了好盈天行者15A

我用的事乐迪AT10遥控器

用的CC3D飞控

网友A:
你。。。不会是,没上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没上电吧?

怎么可能,我不是傻子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我不是傻子好吗

那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在output那里是OK的,飞行也正常,3个板有两个都是这样,没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没有,一定要进行油门行车校准吗,我都已经组装好了,拆下了挺麻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一定要进行油门行车校准吗,我都已经组装好了,拆下了挺麻烦啊

不需要拆下来,电调没剪信号线的话,上电后逐个接到接收机3通道校准就行了,我记得CC3D好像有个校准油门行程的功能,可以一次性校准全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拆下来,电调没剪信号线的话,上电后逐个接到接收机3通道校准就行了,我记得CC3D好像有个校准油门 ...

没用,我试过,在电机输出那里调怠速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试着检查一下电调通讯协议吧

网友:
校准好了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