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池和bb响的关系你知道吗?

楼主(2016-11-14):
我250穿越 2204电机 5040桨

带电池重498g

电池是1500mah的45c 3s电池

那我这个bb响设置的3.4V报警 然后我在室内悬停状态 3分钟bb响报警   停下来后看bb想报警电池3.7v-3.8v。请问 我这个重量的穿越理论室内悬停时长应该多少,是电池不行还是这机器就不可能超过8分钟呢? 还是说我得换2200的3s呢??

网友A:
:L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顶贴是一种美德

多谢顶

网友B:
大电流是会降压的,而且现在是冬天了电池活性也降低了

网友:
细听详说

网友C:
大电流是会降压的!你说的45c是花牌吧!实际才30c! 换好点的! 还有穿越机悬停8分钟有意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是会降压的!你说的45c是花牌吧!实际才30c! 换好点的! 还有穿越机悬停8分钟有意义么? ...

我只是测测电池师兄 按理说我这重量的机器悬停8分钟没任何问题是吗 如果是 那我这电池问题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是会降压的,而且现在是冬天了电池活性也降低了

我只是悬停 能有多大电流啊,在一个 我在家啊 20度室温

网友:
3分钟有点短

楼主:
你说咋办

网友D:
顶一顶   ...  我的悬停也不久,正考虑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顶   ...  我的悬停也不久,正考虑减重

我这不到500g就不算重了

网友:
换6寸桨试试。

网友E:
我想楼主估计是走到电池飞误区了,前段时间我也是这样,每次去测试时间悬停,因为电池达不到自己的理想航时纠结,实际上违背了自己DIY飞行器的初衷,3分钟的确是短了,8分钟左右是比较合理的,这不用说,我个人看法,第一,减重,能减多少是多少,减个50克是能减掉的,电源线8厘米就有14克,你自己称下看,电池再大,吃得多也不行。第二,你这电池明显虚标,放电电流过大,电压降的飞快这是自然,我买过达普5200MAH的3S电池,B6只能充进3500MA,飞F450的航时竟然和格氏2600MAH的航时几乎一样,我当时就郁闷了,还问了达普的客服,人家还告诉我,不是4轴这种东西不是电池大就飞的长,当时我就石化了,所以,换块好点的电池是必要的,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的,别图省钱,几块垃圾电池的价格远超过一块好电池的价钱,。第三,桨的选择,选大家都用的,别听不良商家吹的,什么耐摔、怎么漂亮花哨,选价格合适质量好的,这和电池同理,好的桨效率高,当然就省电。哦,都扯远了,说了那么多,这是我的一些思路,希望能让你参考,祝爽飞吧。

网友:
大电流是会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楼主估计是走到电池飞误区了,前段时间我也是这样,每次去测试时间悬停,因为电池达不到自己的理想航时 ...

感谢你  非常感谢你

楼主:
6寸桨就砍到机身上盖了啊

网友:
电池内阻大,压降大

网友F:
按理说8分钟,是根据什么理定义的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理说8分钟,是根据什么理定义的8分钟

根据别人的配置 和别人的说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6寸桨就砍到机身上盖了啊

不会吧,我的250就用的6寸。

网友H:
增加续航就是减重,换大电池
你的飞机换6寸桨,2200的电池应该够8分钟
1500的3s电池对于250机架有些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增加续航就是减重,换大电池
你的飞机换6寸桨,2200的电池应该够8分钟
1500的3s电池对于250机架有些小了 ...

好的 能用6045平头桨吗 我用6寸桨前面那俩正好砍机身上的灯 除非拆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会吧,我的250就用的6寸。

我的机头有个灯 灯还有个框 稍微厚了点 15.24cm的桨正好能削上 除非拆了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 能用6045平头桨吗 我用6寸桨前面那俩正好砍机身上的灯 除非拆了去

可以用平头桨,灯调整下位置应该能装下

网友I:
第一,3.4v损电池。电池最好不要低于3.7。。其次,你玩过大疆就知道,你可以不装桨的时候解锁看着DJI GO 里电池哪一项。推油门的时候电压低,放油门又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3.4v损电池。电池最好不要低于3.7。。其次,你玩过大疆就知道,你可以不装桨的时候解锁看着DJI GO 里 ...

对啊 但是如果设置3.7的话那很快就报警了。但是设置3.3 3.4的话 报警后拿过电池来还有3.8左右的电压。
难道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 但是如果设置3.7的话那很快就报警了。但是设置3.3 3.4的话 报警后拿过电池来还有3.8左右的电压。
难 ...

可以。

网友(2018-05-23):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平头桨,灯调整下位置应该能装下

平头桨的好处是不是低噪音 还有其他好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