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新手飞控的选择

楼主(2016-11-14):
请问新手用F3飞控好还是NAZA32或者别的什么飞控?

楼主:
大神帮忙选个适合新手飞控呗

网友:
F3走起,新手刷bf固件就好

网友:
我建议新手选择F3

网友:
F3吧,普通版,豪华版都可以……

网友:
f3标准版

网友:
嗯,有两点区别
naze32 rev5版本不支持S.bus输入,如果你的接收机已经一步到位是S.bus输出,那么直接上F3级别的飞控好了。
新手第一架机器,越便宜越好,等你有了解了,再组架适合你自己的就行。

网友:
建议F3不过,其实也都差不多,不过naze32好像没闪存,没法用黑匣子

网友:
水罐到此一游.......果断CC3D。NAZE32等进阶再玩不迟

网友:
都行  看自己喜欢

网友:
从我个人角度感觉还是F3飞控好,你用了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把450上的大疆NAZA飞控装250上,现在玩玩还行,等段时间上F3。

网友:
F3的自稳不是很好,玩F3就要用手动,NAZA这东西我也装过太稳了,和f3的手感差别很大,不过可玩性高

楼主:
F3是不是很难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