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基础-刷写F3 EVO 固件

楼主(2016-11-15):
F3 EVO,恩,这个通常的俗称并不是太准确,它的全名叫SP Racing F3 EVO,是seriouslypro这个公司开发的飞控。话说这个公司的后台老板 多米尼克·克里夫顿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CF固件和调参软件有很多部分是由他开发的,并且F3飞控也是由他主导设计的,软硬通吃,很腻害的设计师。
这就是我们的主角,SP Racing F3 EVO飞控。

拿到固件以后,我第一步就卡主了,没办法给飞控刷写固件,后来查阅了很多资料参考了泡泡老师的帖子,总结一个万能刷固件方法。

由于F3 飞控都是基于意法半导体的STM32系列微处理器,万事靠官方啊,官网上有专门为了刷写这个CPU开发的刷写软件。刷写F3 EVO芯片,需要Dfu刷写程序。

文件名:en.stsw-stm32080

下载以后安装,会生成两个快捷方式。

我们先打开 Dfu file manager,选择第一个选项,意思是从HEX,S19,或者BIN文件生成DFU文件,点击OK继续。

先按图中第一个红圈圈 S19orHex 。

选中我们预先下载好的BF固件,注意是F3EVO版本的。

点击这里的第二个红圈圈,Generade,意思是创建。

找个位置保存好,这里我的文件名和原来的保持一致。

弹出对话框,意思是创建成功!

然后我们打开第二个软件 DfuSeDemo

好,跳出一大堆对话框

这时,我们把F3 EVO飞控的BOOT跳线先短路(用个电阻腿,镊子,回形针能导电的都行),然后插上USB,如果按照好相应驱动,设备管理器里面应该出现了STM Device in DFU mode,意思是找到了以DFU模式启动的STM设备。

此时软件里面应该能够正确识别出芯片和端口。

点击这个Choose,选择刚才制作好的DFU文件。

进度条变颜色,表示文件已经准备写入。点击Choose边上的Upgrade,意思是更新固件。

跳出一个对话框,让你确认别刷错固件了,点击是。

然后进度条开始飞速前进………

进度条走完了,更新成功!

拔掉BOOT上的短路片,重新插拔一次USB,连接上调参软件以后,可以看到固件版本已经更新为最新的3.0.1。

恭喜你!已经刷新好最新的固件。配置前,记得校对好各项参数哦!
欢迎给我留言。

公众号上同步了这篇教程,手机上看方便装机的时候查阅。

百度云链接:

网友(2017-02-08):
非常感谢老师。已经成功解决。感谢!!!!!!!!!!!!!!!!!!!!!!!!!!!!!!!!!!!!!!!!!!!!!!!!!!!!!!!!!!!!!!!!!!!!!!!!!!!!!!!!!!!!!!!!!!!!!!!!!!!!!!!!!!!!!!!!!!!!!!

网友(2018-12-16):
666666666666,百度云的资料怎么删了?

网友:
先下个保留 666666666666666

网友(2018-07-05):
引用 楼主:
哦,你的是标准版,我买的Delux版本,多出来的两个是传感器符号,表示我的板子上有气压计和地磁计。 ...

求助:我的F3 Delux GPS打不开,怎么办

网友(2017-12-01):
真好,学习了,明天试试

网友(2017-10-23):
不错哦,值得学习,收藏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3.1.7pikoblx固件吗?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releases
请到官方发布页面下载对应版本固件。

网友(2016-11-15):
嗯,这个方法比用地面站简单,地面站因为驱动问题老是失败

网友:
不错哦,值得学习,收藏之。

网友:
请加管理员飞天狼微信Moz8-ftl,ftlzzy(已满),官方qq群218049930、30182646,到站务管理板块下载手机客户端APP,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网友:
最新版BF是不是支持固件刷写啊,还用这么麻烦吗

网友:
我用您的方法刷成功了,可是用BF刷固件没成功,

网友:
界面就有一个板子的ID号,看不到F3的版本,

网友:
是BF1.8.5版

楼主:
1.85的调参软件刷F3 EVO时,提示重启以后板子进入DFU模式,软件也进刷新模式,但是因为驱动识别的问题没法变成端口,而是识别成了设备,刷新程序懵逼了。
这种方法成功率100%,就是下载程序安装麻烦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1.85的调参软件刷F3 EVO时,提示重启以后板子进入DFU模式,软件也进刷新模式,但是因为驱动识别的问题没法 ...

我就是按您的方法刷好了,可是为什么看不到版本号显示,就一行字是什么唯一ID号

网友:
可以了,还有就是这里

网友B:
两盏灯,您的是四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盏灯,您的是四盏

哦,你的是标准版,我买的Delux版本,多出来的两个是传感器符号,表示我的板子上有气压计和地磁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的是标准版,我买的Delux版本,多出来的两个是传感器符号,表示我的板子上有气压计和地磁计。 ...

o,o明白,您太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的是标准版,我买的Delux版本,多出来的两个是传感器符号,表示我的板子上有气压计和地磁计。 ...

我的那两灯也出来了

网友:
文件下不下来。。。。楼主百度云里面 32080是不是重了???

网友:
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
弄了好久这个好用 感谢楼主!

网友:
辛苦楼主了,帖子很有用

网友(2016-12-20):
又来麻烦您啦,我的EVO联不上bf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也是红色的

网友:
应该是绿色的啊

网友:
非常谢谢,有收获。

网友C:
很多人不能刷固件,主要是不会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不能刷固件,主要是不会装驱动。

来个教程,谢了

网友D(2017-02-08):
大师,上那个网站下载不了啊,要输入邮箱什么的,头疼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上那个网站下载不了啊,要输入邮箱什么的,头疼死了

帖子最下面有百度云盘链接。。。。

楼主:
放官网链接是上面还有F1的驱动和刷写工具可以下载。。。。

网友B:
还得请教一下,刷所有f3的飞控都用这个方法可以吗,包括银燕的mini飞控,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请教一下,刷所有f3的飞控都用这个方法可以吗,包括银燕的mini飞控,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吗

通过DFU模式刷写固件的话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刷,现在我知道的是F3 EVO,包括有刷F3 EVO都可以这么刷。
刷其他F3的话,意法半导体还有一个叫flash load demonstrator 的软件,直接刷bin格式文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DFU模式刷写固件的话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刷,现在我知道的是F3 EVO,包括有刷F3 EVO都可以这么刷。
刷其 ...

我就是想用这方法刷银燕mini
f3,可以吗

网友:
先收藏了,免得要用的时候找不到。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用这方法刷银燕mini
f3,可以吗

理论上用flash demo那个可以的,问题是一般刷F3好像挺顺利的,就没用别的方法弄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用flash demo那个可以的,问题是一般刷F3好像挺顺利的,就没用别的方法弄过了。

哦,好吧,不行我试试

网友(2017-03-26):
大师,你发的百度文件里没有Dfu file manager啊

网友D:
大师,STM 在设备管理器上面出来了但是Dfu上面没有啊,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STM 在设备管理器上面出来了但是Dfu上面没有啊,该怎么办呢

要按住boot键再插USB才能进入DFU模式,要安装好DFU驱动,网盘里面有,用驱动精灵安装也可以。

网友:
boot就是把飞控短路还是什么呢

网友:
有qq吗,我加你,很多问题要向你请教的

网友(2017-05-17):
大师!能否发个Dfu file manager啊?谢谢了

网友:
找到了!! 在生成的程序列表里有。。谢谢了!!

网友:
我的win10还是驱动不行啊

网友:
刷完还是进不了com口啊 哥

网友(2017-07-07):
支持技术贴。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