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控器以可用5号充电电池吗

楼主(2016-11-15):
摇控器以可用5号充电电池吗  电压是1.2v的 摇控器是装8节电的  可以用12v电源直接插在控上充吗

网友:
默认用12v50mA充电血

楼主:
这种可以吗

网友A:
没问题的,我有个富斯I6的控,一直都是用2500MAH的镍氢5号充电电池,使用,用了一年多了,很正常,放心使用吧。但充电不要在遥控器上直接冲,5号充电电池大多都是镍氢的(电池上标注 Ni-MH),用配套的充电器充就可以了,充好了再上遥控,而改装的控电不少都是锂电池(电池上标注Li-ion),应该用锂电充或者平衡充,这两种电池是不能混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我有个富斯I6的控,一直都是用2500MAH的镍氢5号充电电池,使用,用了一年多了,很正常,放心使用 ...

那遥控器上的充电口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遥控器上的充电口干嘛用的

那是你这个控的原装控电的充电口,这个你要询问下商家,你购买的配置是否包含了原装控电,如果有或者你使用的电池和原配的电池是一个类型的话,放心充就是了,如果没有而你使用其他电池的话,建议你还是老实使用对应的充电器。

网友:
像这类发射机基本充电端品就是一样子而已,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我有个富斯I6的控,一直都是用2500MAH的镍氢5号充电电池,使用,用了一年多了,很正常,放心使用 ...

充电电池单节1.2v 8节9.6v是不是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电压够就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电池单节1.2v 8节9.6v是不是很快就没电了

不是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把8节1.2v 每节容量为2500毫安时的镍氢电池串联起来,我们就得到了一块9.6v电压、容量为2500毫安时的遥控器电池,怎么会很快没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把8节1.2v 每节容量为2500毫安时的镍氢电池串联起来,我们就得到了一块9.6v电 ...

谢谢   懂了

网友:
这个有什么可以纠结的,只要电压够就可以

网友:
肯定可以用,楼主看下设置里应该有电池类型,或者是报警电厝之类的,

网友:
打错字了!充电最好用镍氢专用充电器,一般的充电头容易把电池充坏!

网友:
装八节五号电池的遥控器一般原来设计是装锰锌电池的,总电压12伏;装8节镍氢电池玩两三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充电最好卸下来用镍氢电池充电器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