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请教关于大疆御的机身设计疑问

楼主(2016-11-15):
大疆御的前后两组电机不在同一水平面,这样的设计对飞控会有怎样的要求呢?还是没有影响啊??呵呵

网友A:
楼主要是看过精灵四单侧挂两瓶百岁山和剪桨飞的视频就知道大疆的算法有多牛逼了,另外,不再同一水平面似乎并没有什么卵影响

网友:
只要飞控处于水平位置就行了,电机有高低没啥问题

网友:
山寨大疆悟是吗 要顶

网友:
这个不太懂

网友:
大疆的设计还是比较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看过精灵四单侧挂两瓶百岁山和剪桨飞的视频就知道大疆的算法有多牛逼了,另外,不再同一水平面似乎 ...

diy可以同样方式安装吗

网友B:
我看到过有款就是电机错开的一上一下但是那个不是四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过有款就是电机错开的一上一下但是那个不是四轴的

不知这样放置电机对飞控有没要求呢?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开源控,不知道会怎样啊

网友:
拿分走人:D

网友:
不懂帮顶,回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