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炸机,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6-11-15):
今天飞着飞着,手中的遥控器提示接收器电压过低,然后过了10几秒飞机失控,同时失去动力一头扎下来。捡起残骸一测试,一切正常。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用mz24遥控,朗宇2212 2450kv,西西达30a电调。之前一直半油在飞,飞了7-8分钟吧。

网友:
请加管理员飞天狼微信Moz8-ftl,ftlzzy(已满),官方qq群218049930、30182646,到站务管理板块下载手机客户端APP,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网友:
供电不稳????还是电池掉电了???

网友A:
都没搞清楚是固定翼还是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搞清楚是固定翼还是多轴

固定翼

网友:
说不定是电调的原因拉烟神器,自从我的xxd电调拉烟后再也没用过xxd的东西

网友:
遥控器电池电不足了吧

网友(2017-10-06):
你测测xxd电调的bec还有没有5v输出。
有的话接上几个舵机动一会再看看能不能正常用。。。
多半是7805温度太高输出电流小了之后供电不足导致的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