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UFO 室内FPV改造详解

楼主(2016-11-15):
总结一下室内FPV现在论坛上比较明晰的有两条路线:
1:利用Naze32,F3 EVO 有刷飞控,用碳纤板自己组或者3D打印机架,或者利用哈博森107这些玩具的配件外壳来改制。
优点:可以刷写BetaFlight/CleanFlight固件,自己组装调试,可玩性调试性很好,并能自己定义手感。
缺点:需要整套RC设备,包括控,接收机,和眼镜。

2:在玩具上加装5.8G一体化图传,使用玩具自带的控或者在原有的控上加装多协议高频头来控制。
优点:非常便宜,耐摔。
缺点:如果使用玩具控,则无法对飞机操控进行自定义优化。

通常自己组的室内空心杯飞机,套件价格在350~450之间,还需要迷你接收机,电池,遥控器,一套下来最低价格在750~1000左右。
现在最便宜的四轴玩具飞机,一套价格低于100元。

今天介绍的这个案例,改造MiniUFO小飞机,加装自制图传,来进行室内FPV飞行,整套带视频到手飞只需要450不到。
改造时太专注,忘记拍照片,部分照片后来补的……

这个小飞机的配置为WiFi图传,614电机,180mAh电池,轴距60,仿Parrot设计,非常迷你可爱。自带的WiFi图传延迟惨不忍睹,那边已经撞墙了,手机显示飞机还在天上……改造工作很简单,就是把5.8G图传摄像头塞进这个迷你小飞机里面。

卸掉四颗固定螺丝,卸掉上壳,机身结构模块化,上方是180mAh电池,下方飞控,最底层是WiFi图传,前方摄像头。

分尸中,这种模块化结构拆起来很方便的。

拆解出的WiFi模块,以后说不定还能用来DIY个监视器啥的。

飞机下壳,一些干涉的榫头需要剪掉。

原有的镜头安装孔小了一些,用剪刀扩下孔。

正好塞进迷你的摄像头,有线和Mic的一侧是底面。

样子还不错

TX5813发射模块,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把摄像头电源,信号线连接好,焊接好5.8G天线信号端接地端,简单任务。

天线预留好长度,太长了不好塞进去,另外需要安装稳压滤波模块,这块飞控主板上没预留稳压电源,图中这个是我能买到的最小的一个,其余都不适合这种迷你小飞机。

接下来就是塞塞塞塞塞,注意电路板的绝缘,干涉的地方用笔刀修一修,基本上来说空间虽说小,但还是有富余,塞进去没有太费事。(说不定厂家就是为5.8G图传预留的空间呢?和哈博森107D的WiFi/模拟图传切换安装预留的安装孔位一样的设计),记得贴上海绵,防止炸机模块晃动弄坏飞控。

安装飞控板,注意飞控板一定不能被挤压变形,会影响陀螺仪的计算。
这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这个飞机是内置电池,电池始终和主板相连,所以你不能把图传的电源线直接焊接在电池上,这等于不飞的时候始终图传在工作,等你飞的时候就没电了。

利用原来给WiFi图传供电的焊盘,来给5.8G图传供电。飞机开关不打开的时候,图传就没有电了。

图中展示了最厉害的一处改造,如果使用原装电池,那么续航时间只有可怜的40秒,是的,仅仅40秒就要砸地上了。除了5.8G模块带来的额外重量,5.8G模块的耗电量也同样惊人,要知道原配飞机是可以续航5~6分钟的。

我更换了702030,300mAh的电池,正好把电池仓塞满,后面测试中能够续航4~4分半。

剩下的就简单了,整理线路,安装螺旋桨等等。图中是最后完工的起飞重量。
由于炸机多次,修复护桨圈支架,可能会多1~2g热熔胶的重量。

整个改造工作可以在一个半小时内完成。

原配的玩具控,其中手机是魅蓝E,插了自制的5813接收模块+USB视频采集卡DIY出来的低成本接收机(最低成本80元左右)。如果你喜欢,把手机塞进VR眼镜,效果更好。

这是你们最关心的图像延迟,大约在110~130ms之间,室内飞行速度不快,这个数值够用了。

车库里面随便飞了一下,这个摄像头夜视能力渣,尺寸太小了所以画质也渣,室外的话效果好一些。
总体来说,飞行速度可快可慢,姿态稳定。加上护桨圈,小嗑小碰无压力继续飞。飞控参数比较柔和,还有两档Rate值,适合新手练习。

最重要的一点,便宜!购买最低配置的小飞机就行,新的才1XX元,加上XX元的自制图传,XX元的自制接收机,手机嘛大家手里应该有很多闲置的。
四五百块钱就可以起飞上天了,不需要花上1XXX,2XXX就可以体验FPV飞行了。
这小飞机结构强度也高,耐炸。就算炸烂了,X宝网上买点配件外壳更换一下可以继续炸。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在哈博森107系列空心杯上,哈博森的是8520空心杯配置,动力比614更强劲,当然尺寸要大上很多了。小尺寸,穿桌子过椅子更方便。

哈博森的内部空间更加宽敞,改装起来要容易得多。

希望这个案例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关于室内空心杯飞行这个话题,欢迎大家留言。

微信上同步更新这个帖子,手机看图装机更方便。

网友:
拿分走人:Q

网友:
小鸡也有毒

网友:
好小的穿越机

网友:
这个是一体的嘛?

网友:
看起来很好玩的样纸…………

网友:
改的好细致

网友A(2017-03-13):
问下楼主,ts5813直接接3.7伏的的电源不可以吗?一定要接稳压模块?就是3.7伏升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ts5813直接接3.7伏的的电源不可以吗?一定要接稳压模块?就是3.7伏升5伏?

额,主要摄像头还连在这个图传上,飞机在飞的时候电压一上一下的不稳定,摄像头满屏横条雪花都看不见,必须稳压到5v嗯,不然啥也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