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风扇会对图传造成影响吗?

楼主(2016-11-15):
如题。还有就是这个飞机前后配重平衡吗?

网友:
请zhaobing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
加个风扇有用吗?起飞了风还不够大

网友:
这样没必要了!就像楼上说的,而且还浪费电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为了散热吗?用不大

网友:
哈哈,,, 我在地面玩车的时候也加风扇

网友:
这加个干什么

网友:
用不着加,飞起来散热就快了,电机还是换掉吧,子弹头拆装不方便也容易射桨。多余的线可以减掉减轻一些重量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飞机的桨足够提供散热了

网友:
你飞控里面没有消准吗,和电机没有关系

网友:
平不平衡自己拎起来试试  风扇稍微有点大

网友:
没什么影响吧,这种风扇

网友:
哎呀我去……你这创意还真是够独特的!"图传TX"说:我的真实功率只有不到200毫瓦…真的不用把人家当CUP吹………

网友:
最好不用配重

网友:
四轴加风扇没意义的,又不是封闭的环境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