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數傳問題

楼主(2016-11-15):
請問如果100mw 3dr的數傳在地面端和飛機端都加433 9w的功放大概可以多遠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39034525925.htm?spm=a312a.7700714.0.0.7Hz8ql#detail
或者有更好的長距離數傳方案可更小弟參考

网友:
水瓶到此一游!~

网友:
20公里吧,估计

网友:
20左右吧

网友: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你这个9W,我震惊了。。

网友:
10万八千里!!~

网友:
9W不靠谱,要就要专业的M800工业级数传电台
有米的再点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M1be9Q&id=530877818894&_u=h3g3r6cf7c3

网友:
这种简单的加功放应该不行,这是图传用的,只能发射信号,而数传需要发射也要接收,建议用大功率的数传,雷迅有500mw的,距离应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