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A3 PRO 切换IMU就出现问题

楼主(2016-11-16):
昨天出去飞,用的A3 PRO ,LB2,1.6米轴距,起飞了几次,其中有一次,在起飞后不就提示IMU切换了,然后APP上就显示GPS质量低,给我转到姿态模式了,当时还有风,好不容易才降落下来。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本人小菜鸟一个,我怎么感觉像是A3 PRO中其中一个IMU好像有问题了,因为降落下来后,我重新上电还是这样,但是切换了一下IMU,信号质量马上就好了,信号好了后,我还飞了一下,但是不敢飞的很高了,怕它突然再出来这个情况。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机子

网友:
a3实际不怎么样……故障率比较高

楼主:
A3 PRO的,带2个冗余模块的

网友:
A3上档次啊我还在pix

网友(2017-01-11):
楼主 你这个太明显了 居然不知道碳纤维屏蔽信号吗? 你胆子真大 三个GPS都用碳纤维遮挡住GPS,这样不失控 不报警才叫奇怪的

网友(2017-12-13):
我也有这个机架这个飞控 你的各种感度参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