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富斯I6遥控器电池报警问题?

楼主(2016-11-16):
只打开了富斯I6遥控器的电源开关,就听见遥控器一直报警(发出滴滴滴的声音),4个电池是刚换的新的南孚电池,电压均正常。富斯遥控器接收器没打开,求助呀,为什么会一直报警呀,如图。V1显示的电压不是过低么?我的电池都是新的南孚电池,测过都是1.6V左右

网友A:
你图片上是因为油门没有归零然后开机,所以BB响,把油门收到底 再开机就不响了,如果是一小会不操作它,间隔的滴响是无操作提醒而已,直接无视就可以了,楼主用南孚啊,土豪!干电池太贵了,不划算,我的I6一直都用4节2500MAH的镍氢充电电池,用了一年多了,完全没问题,放心用。

楼主:
谢谢,你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B:
这个是无操作报警

网友C:
把所有开关都关闭~油门最低~没看说明书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开关都关闭~油门最低~没看说明书的结果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我就是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无操作报警

那我把接收机也供上5v电源试试

网友D:
所有妞子开关都拨到最上面去,油门最低

楼主:
请看清楚我发的图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妞子开关都拨到最上面去,油门最低

请看清楚我发的图片

网友E:
你是右手油,显然已经油门拉低了,开关都打上去了

网友E:
你这个右手油是改的还是出厂就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看清楚我发的图片

哦,不好意思,刚刷出来图片了,现在好了没有?你这感觉是电压检测的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不好意思,刚刷出来图片了,现在好了没有?你这感觉是电压检测的坏了啊 ...

一直是低压报警呀
我都上的是4节南孚电池了,纯新的;
还是在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右手油是改的还是出厂就是

出厂就是。

楼主:
给I6接收器上了5V电压,富斯I6遥控器所有开关往上,油门最低,控制端放开。显示一直是低压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上是因为油门没有归零然后开机,所以BB响,把油门收到底 再开机就不响了,如果是一小会不操作它,间 ...

正解 看油门 太明显了

网友F:
告诉你个秘密i6现在都出升级版了10通道贵了70元

网友:
貌似检测电压的出问题了,低电压报警里面看看是怎么设置的? 能改不?

网友G:
遥控器电压不对,低于4.2V报警,你那个才2点几的3.点几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遥控器电压不对,低于4.2V报警,你那个才2点几的3.点几

用的是新电池,四个南孚电池,各个1.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告诉你个秘密i6现在都出升级版了10通道贵了70元

你的意思让我在买一个?还不如自己做一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右手油,显然已经油门拉低了,开关都打上去了

原厂就是这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新电池,四个南孚电池,各个1.6V左右

再新也没用,遥控器显示只有那么多,查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新也没用,遥控器显示只有那么多,查原因啊

已经拆开,单片机供电3.3V正常,我不知道它哪个引脚是检测电源电压的,知道后我才可以看看其他电路,是否虚焊之类的

网友:
不懂帮顶,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是一个元件的问题 ,是元件参数的问题,如果电容,MOS管得都只能到16V那么直接就玩完,所以如果有说明只能用3S的电调不要去玩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