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发动机寿命有几个起落

楼主(2016-11-17):
固定翼发动机寿命有几个起落?

楼主:

固定翼发动机寿命有几个起落??、、?

网友:
甲醇发动机弄得好约一百分钟左右。保养和使用很关键

网友:
论时间。汽油机寿命长 如果一直大油门巡航有30-300小时左右也有用的更长的,这是行业应用里面。甲醇有说30小时的,感觉会更长。
发动机主要是拉缸、磨损。更换相应配件就好

网友:
n多个吧

网友:
这个东西要看个人使用情况,汽油机寿命长,甲醇相对短一些,也是相对,没那么娇气,几个起落那不成一次性了吗,大多数的发动机坏了不是因为到寿命,多数是炸鸡摔坏的,寿命不用考虑,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看楼上两位的回答,感觉比电动航模费多了,寿命不长。

网友:
天空未留下航模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

网友:
是呀,基本上多是摔坏的,还有燃油比例不安要求使用

网友:
不炸鸡只是磨损应该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就算电动的也可以换相应的配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