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遥控器低压报警问题

楼主(2016-11-17):
新的富斯I6遥控器,第一次使用,4个新的南孚电池,各个1.6V。上电低压一直报警。先开的接收器电源,在打开的遥控器发射器。液晶显示TX端也就是遥控器发射端电压过低为2.几V。求解。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没用过,报警后能正常控制吗?我的控有个低电压报警设置,看看i6有没,是不是报警电压设置高了。

网友:
设置一下 电池电压值 进主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报警后能正常控制吗?我的控有个低电压报警设置,看看i6有没,是不是报警电压设置高了。 ...

联系卖家,是硬件问题,寄还给他修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压基准芯片的问题吧??

楼主:
已经修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2017-12-27):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是硬件的问题

你是怎么修的 我的福斯I6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修的 我的福斯I6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了

硬件问题,找售后吧

网友(2018-06-30):
一个万用表可以买三个i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