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机直升机和多旋翼的差距在哪

楼主(2016-11-17):
哪个载重高,效率高,同样的价钱??

网友:
直升机可以用油吧,

网友:
直机载重大成本也大

网友:
控制系统,直机风险大成本高,多旋翼就相对简单多了

网友(2016-12-23):
同样的价钱肯定多旋翼高  真正植保的油直价格都在8w往上  而且效率载重比多轴高很多  就是结构 操作  发动机复杂  得一定技术

网友:
不是这么分的。
植保机现在一般是两种,一种是基于直升机的,一种是多旋翼的。

直升机植保机,又有油动和电动的。通常使用直升机方案的,一般是使用油动居多。
多旋翼植保机,也有油动和电动的。通常使用多旋翼方案的,一般是使用电池动力居多。

所以,油动的-〉直升机植保机

优点是使用燃油发动机,一般载重大些。但是操作复杂些,价格贵些。发动机的使用寿命短。

电池动力的-〉多旋翼

优点是价格相对较低,操作没有没动那么复杂,有自动模式,门槛低,维修各方面都简单些。

详细的区别,看这篇文章吧:

谈谈油动植保无人机和电动植保无人机的优缺点:
http://www.haofeiuav.com/course/basic/287.html

网友(2017-05-10):
直升机和多旋翼,植保还是多旋翼吧,用油的直升机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