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性能下降的厉害不要的电池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6-11-17):
已经性能下降的厉害不要的电池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会破坏环境不,?

网友A:
用到别的地方,比如改个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到别的地方,比如改个充电宝

炸变形的厉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我吧

路上起火了就玩了

网友:
前辈说放电到0然后盐水浸泡三天就可以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上起火了就玩了

不会吧

网友:
我一般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保存,然后用自封袋彻底包装后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接着用啊

网友:
最好那个电池厂家统一回收就好了

网友:
实际上盐水浸泡之后整个电池就彻底报废了,
但是内部的有害物质具体怎么办就不清楚了。。

网友:
重组 调机用

网友:
都是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