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接收器信号解析问题

楼主(2016-11-17):
有个项目需要用到四旋翼,打算用STM32单片机做主控芯片,因此需要自己配置一个飞控,但现在主要问题是不知道接收器该怎么跟单片机通信,我们用的是富斯6通道遥控接收模块,接收器输出的是PWM波吧,然后单片机该怎么采集这个PWM波然后转发到电调上呢?我们已经可以通过程序输出PWM到电调来控制飞行器平稳飞行了但遥控这模块遇到了难题,请问有大神朋友做过有关方面的研究吗,请教一下  小弟谢过了

楼主:
不要灌水呀。。。。。。

网友A:
可以去看  Multiwii 的源代码

网友:
这是两套程序吧,接收机信号(不论pwm还是ppm),先传输到飞控芯片解码,根据解码信号和当前飞机飞行姿态数据共同运算后才能得出给各个电机的pwm信号,至于怎么采集你得看接收机的信号协议,根据协议来写解码程序,fs的协议网上有现成的解码程序可以参考下。

网友B:
fs i6的pwm信号,应该是航模标准pwm信号,50hz,20ms周期,高电平最小值1ms(即 数值1000),中值1.5ms即(数值1500),最大值2ms(即数值2000),最小时油门停,最大值油门最大。
自己用示波器试试看,然后stm32的digital io随便哪个都可以用来读取相应数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看  Multiwii 的源代码

求地址,小弟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 i6的pwm信号,应该是航模标准pwm信号,50hz,20ms周期,高电平最小值1ms(即 数值1000),中值1.5ms即( ...

用STM32的定时器捕获功能岂不更好,更方便?

网友:
我为你们的项目感到担心

网友:
我是打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 i6的pwm信号,应该是航模标准pwm信号,50hz,20ms周期,高电平最小值1ms(即 数值1000),中值1.5ms即( ...

谢谢,我知道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8-10-1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源码吗?我用iA6测出来只有0,和2000两个值,随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