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图传和摄像头供电怎么连的。求教

楼主(2016-11-17):
你们的图传和摄像头供电怎么连的。ubec从电流计输出端取电吗?如果这样的话电调会不会对ubec产生干扰啊?

网友A:
所有飞控、图传、摄像头均与动力电池并联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飞控、图传、摄像头均与动力电池并联取电

那电流计就统计不出图传摄像头耗电量了啊?

网友:
不会干扰

网友B:
电流计应该用总电源接入,其他用电设备接到电流计后面。摄像头和图传最好单独由一个ubec供电以防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电流计就统计不出图传摄像头耗电量了啊?

电流计不能计算各部件分别消耗的电量,计算的是所有部件的总电量。我的供电是在电流计输出端取电,相当于与电调供电是并联的。

网友:
从动力电处,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计不能计算各部件分别消耗的电量,计算的是所有部件的总电量。我的供电是在电流计输出端取电,相 ...

好的,谢谢。终于有跟我想法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计应该用总电源接入,其他用电设备接到电流计后面。摄像头和图传最好单独由一个ubec供电以防干扰。

好样的

网友:
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