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电池

楼主(2016-11-17):
我想用三块2S电池组两块3S电池,请问一下,串联和并联电池是不是电池的C数不变,串联电压增加,并联容量增加,和C数没关系

网友:
请郭先生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
并联C数翻倍,串联电压升高C数和容量不变

网友:
3楼正确,赞一下

网友A:
并联并不改变C数,增加的是容量

网友:
首先不建议这么做,因为都是旧电池,内阻什么的参数都不一致,使用的时候容易造成某一块电池过放,串联增压,并联扩流,自组电池基本就这八个字。

网友:
七楼详细,支持下!

网友B:
建议重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并联并不改变C数,增加的是容量

你去看看我的帖子你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重买

2!s是全新的,不是旧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去看看我的帖子你就清楚了!

放电倍率是单个电芯的固有属性,无论串联还是并联都不会改变。并联后放电能力增加,实际是因为并联分流,总电流=分路电流之和,多了电芯总的电流输出就大了,并联相当于增加了容量,并不改变C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放电倍率是单个电芯的固有属性,无论串联还是并联都不会改变。并联后放电能力增加,实际是因为并联分流, ...

对总电流是等于分流的总和这没错,电流大小取决于用电器的功率,比如一个电池的最大放电是100A,而你的飞机只需要80A的用电流就够了这时候电池只会放出80A的电流就可以了,假如你的飞机需要200A的电流那就需要两个或者多个并联了,还有就是航模电池之所以能达到那么高的放电电流是应为里面采用的是多片极片叠加的,换句话来说假如你的电池是30C那你的单片锂电池里面就会有30片正极极片和31片负极极片组成其原理就是有30个单片极片的锂电池并联,当你在并联一个电池的时候极片也会增加就由原来的30片极片变成了60片,这时候放电倍率当然也就翻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总电流是等于分流的总和这没错,电流大小取决于用电器的功率,比如一个电池的最大放电是100A,而你的飞 ...

大家把电池并联使用习惯上称之为增容,电池C数一般还是指单片电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家把电池并联使用习惯上称之为增容,电池C数一般还是指单片电芯的。

该怎么跟你说呢,同样的载机你是靠看不出来的,行为功率都是一样的,你换个以前单组电池带不动的机,你在并组电池上去你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该怎么跟你说呢,同样的载机你是靠看不出来的,行为功率都是一样的,你换个以前单组电池带不动的机,你在 ...

C数不变,但是容量增大一倍,最大放电电流也是增大一倍啊。放电电流不是只看C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数不变,但是容量增大一倍,最大放电电流也是增大一倍啊。放电电流不是只看C数。 ...

大哥!放电电流跟C数有直接关系好不?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就是容量乘以C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放电电流跟C数有直接关系好不?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就是容量乘以C数

对啊,是容量和C数共同决定的,我没说错啊。并联提高了容量,放电电流也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是容量和C数共同决定的,我没说错啊。并联提高了容量,放电电流也增大了。 ...

你的大脑太强悍了小弟膜拜了

网友D:
没有专业设备不同品牌,使用时间不同的电池最好不要弄在一起。最后可能得不偿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是容量和C数共同决定的,我没说错啊。并联提高了容量,放电电流也增大了。 ...

好吧兄弟,你赢了,刚刚去算了一下我们两个的答案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2!s是全新的,不是旧电池

同品牌同C数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专业设备不同品牌,使用时间不同的电池最好不要弄在一起。最后可能得不偿失的。

我是三块全新的狮子2S

网友:
是一个元件的问题 ,是元件参数的问题,如果电容,MOS管得都只能到16V那么直接就玩完,所以如果有说明只能用3S的电调不要去玩4S,

网友:
是的,会增大放电电流